楼主(2008-03-23):
各位朋友!
  我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的线,都驱动好了,但还是连不上PLC,
我用的三菱FX2N的PLC。请各位大虾指点下。我觉得USB转串口线驱动好,
就应该和自带的COM一样用的吧。!
 急急急。。。。。

网友A:
你错了.装好驱动以后,你要选择COM 串口,它和默认串口是不对称的!

楼主:
我选 了啊,,
我设置的一个COM3啊,我连接的时候就用的这个com3.但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COM 3 口是对的, 你在传输设置上面设置了吗?还有有没有添加呢?如果你都做了,我看你还是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我是用来和PLC通信的,今天我用com1可以正常使用,但用COM3(就是usb转的那个)就不行,返回端一直在出现u字符,好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门请指点下,
而且在我没有运行plc时COM1发送数据会返回拒绝接收符号,但COM3就不会?

网友B:
你花的钞票太少,所以联不上。

网友C:
装好驱动,在软件中设置好通讯设置,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要换个试下了

网友D:
与USB-RS232的质量有关,太差的可以连电脑的外设如MODEM等,但PLC是不能连的,毕竟这种方式转换出来的只是个虚拟的COM口;

楼主:
可能真是花钱太少了,,我那个花了30块,
哪天找他去,拿个没用的东西给我,

网友E:
有些USB转串口线只能和的PLC通讯,你最好还是买一转换卡。那种东西它是硬件的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