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从M0-M499这些个辅助继电器,我从一开始学就不知道何时改用,何时不改用,问别人也没问出结果,有的程序我感觉不用的但是别人又编写进去,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情况中需要使用这些个辅助继电器!

网友A:
辅助继电器,豪无疑问,就是辅助使用者编写程序时的一种继电器,确实在有的程序段是可以不用此继电器的,但是为了调式,或者是监控方便,就不得不采用了.编程的思路有很多种,这是根据编写者的思路而变化的,往往一段好的,直观易懂的程序辅助继电器出现的次数要比那些杂乱的程序要多.当然运行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维护起来就有相当大的差别了!所以辅助继电器在程序中是 不可少的,特殊辅助继电器更加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