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我公司有几台液压铆接机.。AC220V的电磁阀线圈经常烧毁。每次都是买原厂线圈换之。可用不了多久就有烧毁的现象发生。线圈电压正常阻值是30欧姆左右。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电磁刹车的线圈烧毁

楼主:
我公司的类似电磁刹车线圈早已改成液压机构的了.很好用的!

网友B:
我公司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一直找不出原因。查看电磁线圈电压范围:200-220V,而我们的电网很多都在230V左右,后来没办法,只好加一个自藕变压器。

网友C:
哪有这么小的电阻?!看来你的这个电磁阀的设计有问题!电流密度肯定超高!不烧掉才怪呢

网友D:
楼上分析不错。

网友E:
加220V的电源稳压器

网友F:
交流220V电磁阀的直流电阻值30欧左右是正常的,其阻值一般与推力有关,力量越大,阻值越小.经常烧电磁阀一是电压,还有另一重要原因,机械卡阻,使电磁阀吸合不到位.

网友G:
在我的印象里 好象在线圈并联个二极管就可以咯.但二极管接的时候要注意正反.

楼主:
楼上应该指的是直流线圈.接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消除反向电动势!

楼主:
八楼说的有道理.吸合不到位烧毁的可能要大点

网友H:
是不是有卡啊

网友I(2008-07-12):
7楼说得很对,还有一种可能,在缠绕的环节中存在缺陷.

网友I:
误奖"8楼"打成"7楼"了.

网友J:
如果在电压正常情况下(200-240V)经常烧毁,有可能是电磁阀功率不够造成的(设计有问题)可以考虑换用大一些的电磁阀?!!还要考虑液压油里有杂质使阀芯运动受阻!??

网友K(2008-09-09):
应该是电磁阀选型不当

网友L:
我们厂有好多的压滤机用电磁阀,真的未见烧过,是不是你机器本身所选配的电磁阀型号不当,可以换另一种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