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一条用西门子的Profibus-db控制的生产现
想进行一下改造
在馈电器的下口加装了一台变频器启动摆线电机
接法:馈电器的下口接变频器的电源,变频器的电机端接本地开关上口,本地开关的下口接电机
手动试车成功,自动却无法启动(接触器吸合后,马上断开)没有任何的报警,它一断开后整个生产线也就停车了
恢复接线后,一切正常
这是为什么啊????

其他处有用变频器的,是原厂的是丹佛斯的,一个变频器算一个子站(改造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没看懂。先给你指出一个缺陷:变频器的输出最好不要接空开,应该直接接电机,除非是为了防止给变频器反送电。
如果你的变频器原来是用PROFIBUS-DP(不是你说的DB)控制的,就不能换牌子,否则要重新编程。
另外你那个接触器没说清楚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