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小弟想做个自动控制的东东.就是把普通的二氧化碳焊机改成可以自动根据焊件的高度来自动调节保持枪头与焊件之间的高度<如焊接波纹板时>.机械部分已经设计好了.就是还搞不懂用什么样的电路来控制比较经济和可靠!调节的动力是同步电机!哪位大虾有更好的方法或者经历?小弟多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根据焊道上升或下降的曲线,
焊枪固定在由步进电机带动的丝杠传动器上,把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移动的角度,跟据焊道的曲线调节至合适的步进角。
缺点是只能用在同一种工件上。如果不是生产一种以上的工件这种方法就不可能实现!!

楼主:
焊道的曲线如果是非线性的呢?一定要保证焊枪与工件之间的焊接距离.否则会出现气孔!

网友B:
有一种焊缝跟踪装置,可以上下左右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