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是Pro face的什么机型

楼主:
机型请教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
请问我的图片为什么传送不上来?(361KB,JPG)

网友A:
不行就压缩一下;

网友B:
一般在触摸屏背面有型号的。

网友A:
型号一般是GP开头的,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知道了是ST401,谢谢!!!

网友A:
ST401是前几年推出的一款4“的小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