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请教各位高手,我把欧姆龙编码器E6C2-CWZ6C 1000R/P的屏蔽线加长,和变频电机的电源线并排一块儿走会不会有干扰问题?如果有,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故意的吧?找干扰是吧?
1.分开走
2.电源线穿铁管

楼主:
我的电机线和编码器的屏蔽线穿在拖链里一起走的,分开走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在拖链里,电机电源线也就不好穿铁管了,我现在把电机电源线也用的屏蔽线,但还是有少许干扰,所以才来这里请教。谢谢2楼的答复

网友B:
供参考:全使用双绞带屏蔽;多用一个线(三绞带屏蔽)多出的线做好接地,接头使用带屏蔽的如航空插头.
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干扰信号抛出来.

网友B:
对了,编码器选Z1X的比Z6C的好,(长线驱动型)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试试看

网友C:
上海东彤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由一批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和医疗设备行业多年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创建,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医疗设备维护维修技术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人才,良好的合作伙伴和全新的理念。本着“科技创新,专业服务”的企业宗旨,能够根据客户提出的各种要求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网址:www.shdongtong.cn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上海东彤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由一批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和医疗设备行业多年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创建,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医疗设备维护维修技术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人才,良好的合作伙伴和全新的理念。本着“科技创新,专业服务”的企业宗旨,能够根据客户提出的各种要求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是不是交叉走不怎么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