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本文关键字:开关电源  故障  检修

        分析与检修:首先打开机盖,对开关电源部分进行直观检查并未发现有异常之处。
        例1,故障现象:东仕IDS-2000F数字机开机后面板显示“日日日”且不停闪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ccccc
        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源输出电压,电源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根据以往的检修经验判断故障还是应该发生在电源电路部分。用另一台东仕机电源代换该机电源,数字机能正常工作,证明判断是正确的。想到平时损坏可能性最大的元件是电解电容,即从电源输入端入手,用已知好的电解电容代换电源电路中的电容,当换下桥式整流电路后的电容C2(33uF/450V)时,数字机恢复正常。

                 例2,故障现象:东仕IDS-2000F数字机开机后不能立即播放,放置一段时间后工作恢复正常。

                 分析与检修: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认为机内可能有元件性能变差,使数字机工作不稳定。打开机盖,在刚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监测开关电源各组电源的输出电压,发现阶段3.3V组电压只有2V左右,数字机恢复正常工作时,3.3V电压也恢复正常,断定3.3V电源支路有故障。该机3.3V电源是由5V电源经VD12、R17、VD14降压后得到的,凭经验先检查该支路中的两只电解电容C15、C17未见异常,后更换VD12、VD14后,开机测量3.3V电压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例3,故障现象:卓异ZY-2250F数字机开机无任何显示。

                 分析与检修:数字机开机无任何显示多为电源发生故障,卓异ZY-2250F数字机开关电源只输出18V电压,其他各组电源由主板上相应电路生成。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只有10V,断定开关电源存在故障。该机开关电源以DH321为核心元件。测量IC903(DH321)⑤、⑥、⑦、⑧脚有正常的300V电压,②、③脚电压为0。②、③脚分别为DH321的电源端和反馈输入端,开关电源正常工作时,②、③脚电压不应为0。查DH321②脚外围元件D907、C902、R902正常,进一步检查时发现C905(0.047uF)已漏电,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4,故障现象:卓异ZY-2250F数字机开机无任何显示。

                 分析与检修:查开关电源无输出电压,测量IC903(DH321)⑤、⑥、⑦、⑧脚有正常的300V电压,②、③脚电压为0。查DH321外围元件未见异常,断定DH321已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5,故障现象:金泰克KT-D8320F数字机开机无任何显示。

                 分析与检修:打开机盖,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源输出电压均为0,测量桥式整流电路后的滤波电容C5两端有300V电压,断定整流滤波电路正常,判断故障应发生在开关电源的振荡电路部分。仔细检查电路中各元件,发现启动电阻R2已变色,测与启动电阻R2连接的IC1(5M0380R)供电端③脚电压为0,断定启动电阻R2已断路,更换R2(130K)后通电,开关电源各组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但R2严重发热,查与R1连接的电解电容C7(47uF/50V)已漏电,R2不再发热,故障排除。

                 例6,故障现象:九洲DVS-398E数字机开机无任何显示,可听到开关电源发出的“吱吱”声。

                 分析与检修:开关电源发出“吱吱”声,有两种可能:一是负载过重,另一种原因是振荡电路或与之相关电路有故障,使开关电源工作异常。测量开关电源各组电源输出电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判断可能是电压取样电路有故障。该机电压取样电路和大部分数字机该部分电路无太大的差别,也是由精密稳压器和光电耦合器为主要元件组成,经仔细检查IC2(K1010C)、IC4(KA431)及外围元件,发现IC2已损坏,用PC817代换后,故障排除。

搜索更多相关延伸的帖子:开关电源

逆变电源的应用研究

变频电源的优势和应用

通信电源配电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