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各位朋友,本人想用的一三菱FX2N的PLC。现在想用其中RS指令进行通信,我先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但一直都没弄好。有哪位朋友知道的请教下哟,非常感谢!
我的E-mail:xuhui8483@163.com

网友A:
RS指令,你如果用调试助手可以和另外的设备通讯的话,你只需要在PLC编程设置通讯格式(D8120),然后将你在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用梯形图编写好,通过RS指令发送出去即可以和外部设备通讯。不难得,试试看吧~~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下,
楼上的你说的”用串口调试助手编好梯形图"是什么意思啊?
麻烦解释下,谢谢!D8120我都已经设置好。PLC的梯形图大家看看。
另外想问下,在通信过程中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时应该注意什么?是不是要按桢发?

楼主:
楼上的图
补下楼上的梯形图

网友A:
RS指令有发送数据的寄存器区域,比如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0个字节,BB 66 01 02 03 04 05 06 07 08,这样你就将这10个数据MOV到D0~D9,然后用RS指令将D0~D9发送出去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发送数据了,,但速度好慢,,
每次打开plc的run只能发送一个数字,然后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