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今天装了一个6.0 的编程软件,但是不知从何下手开始编程,想从编写计算器开始联系,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指条路.介绍有关书籍或者是电子图档.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应该很多。
如果是计算器的话就是几个按钮和文本显示就行。然后在按钮上的click上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