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从控制上来说,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直流电机伺服驱动器具有设置在电机输出端的用于检测电机转速和电枢电流的反馈单元;
存贮有预先设定的电机转速和转矩及位置的期望值的主控单元;
由主控单元的输出信号控制的并施加在电机输入端的执行单元。
其作用有如下: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亦可实现位置和速度及转矩全方位控制,使被控制电机能输出所期望的速度和转矩位置值。

网友B:
直流有刷,需要维护。无刷,现在价格高。
交流,免维护,性价比高。
在现在机械加工条件下,都可以很好的使用。现在用交流的厂家占大多数。

网友C(2008-04-28):
台达ASDA-B系列交流伺服系统
三机一体:
  ·位置/速度/扭矩 三机一体
  位置:外部脉波输入
  速度:外部模拟端子、内部3组缓存器 输入
  扭矩:外部模拟端子、内部3组缓存器 输入
  ·三种混和模式
  位置/速度
  速度/扭矩
  位置/扭矩
  ·速度、扭矩 限制功能
  速度限制:扭矩模式下可藉由外部模拟端子或内部缓存器作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扭矩模式下可藉由外部模拟端子或内部缓存器作速度限制

  2、性能优异:
  ·整定时间低于1ms
  ·速度响应频宽 250Hz低速运转特性佳,在1 rpm速度命令下, 一回转的速度实际变动误差最多只有0.5% 空载从-3000rpm 至 3000 rpm 的加速时间10ms

  3、低速稳定度佳:
  ·1RPM定速运转(速度频宽40Hz下,空载1RPM低速运转顺畅)

  4、自动设定增益:
  ·伺服自行左右来回摆荡进行负载惯量的估测,停止后可自行判断适当的增益,也可由使用者自行设定频宽增益。

  5、PI / PDFF控制架构:
  ·速度控制回路除了提供传统PI控制架构,另外也提供PDFF控制架构。

  6、操作接口人性化:
  ·手持式Keypad面板上直接JOG / ARST / 状态显示方便试机操作
  内建记忆单元可储存6组参数
  可对PC上传/下载参数群
  ·PC 操作软件
  繁体/简体/英文 三种语系可随时切换
  内建2 Channel 实时数字示波器(单点取样0.2ms)可观看多种信号状态监视 / DI、DO 可通讯控制
http://www.deltasz.cn

苏州台达总代理 台达机电产品苏州地区技术服务中心!http://www.deltasz.cn
 http://www.chinagk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