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关于电机调速的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下!
有一台新设备,电机初步选用4极0.75KW(变频电机或普通交流电机),螺杆节距为5mm,要求低速时最小位移为5mm/min,高速时最大位移要达到300mm/min,长时间使用在5-15mm/min之间,且输出扭矩不能小,如何实现? 高速只做回位用,请问用普通减速电机加变频器可以吗?如果不可以,要如何选择?谢谢!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长时间工作在90-270r/min,因为有加减速机,速比为1:90,电机驱动丝杆,丝杆节距为5mm,所以就是位移5-15mm/min,抱歉!

网友A:
长时间使用在5-15r/min?mm/min是什么单位?线速度?

楼主:
谢谢,我们的控制器控制伺服要比控制变频的麻烦成本也高,还得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关于电机调速的问题,希望大家指点下!
有一台新设备,电机初步选用4极0.75KW(变频电机或普通交流电机),螺杆节距为5mm,要求低速时最小位移为5mm/min,高速时最大位移要达到300mm/min,长时间使用在5-15mm/min之间,且输出扭矩不能小,如何实现? 高速只做回位用,请问用普通减速电机加变频器可以吗?如果不可以,要如何选择?谢谢!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长时间工作在90-270r/min,因为有加减速机,速比为1:90,电机驱动丝杆,丝杆节距为5mm,所以就是位移5-15mm/min,抱歉!
电机要达到额定转矩,可靠的运行转速时超过5Hz,对于4极电机就是150r/min,所以,你的变速箱变比还应在提高才好。

楼主:
电机要达到额定转矩,可靠的运行转速时超过5Hz,对于4极电机就是150r/min,所以,你的变速箱变比还应在提高才好。

但是如果把减速比加大的话,高速回位就达不到要求啊?高速要有300MM/MIN 哦,而且高速是还要拖动一定的重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要达到额定转矩,可靠的运行转速时超过5Hz,对于4极电机就是150r/min,所以,你的变速箱变比还应在提高才好。
但是如果把减速比加大的话,高速回位就达不到要求啊?高速要有300MM/MIN哦,而且高速是还要拖动一定的重量啊,
哦,明白了,1:90的变比可以,这样电机的转速在90r/min----270r/min----5400r/min之间运行。这样,电机的运行频率控制在3Hz----9Hz----180Hz之间了。这完全可行。没有任何问题。

条件是采用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既VC控制模式!采用普通减速机的条件,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这是其一;其二,普通减速机必须满足5400r/min转速的要求(这里包括了4极电机的动平衡;抗离心力强度的因素),要对减速机的技术要求作进一步确认。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在实际上,要做好技术条件的选型!

楼主:
请教,一般的变频器都是用V/F控制,请问,如果采用编码器加V/F控制的话,有什么影响吗?或有什么不可靠之处?谢谢!

网友B:
你自己不是说了扭矩不能小吗?而且是相对低速运行,矢量控制可以确保低速时转矩输出及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不是说了扭矩不能小吗?而且是相对低速运行,矢量控制可以确保低速时转矩输出及稳定性。
是这意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