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当PLC的某一位由0变为1时,我想在画面的空的地方显示一些文字信息,而此时画面不变,当PLC的位复位后又将它消隐,请问各位应该怎样制作?

网友A:
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F.g : 你可以用透明的状态指示灯来实现。 当PLC的bit=0的时候显示空信息,当PLC的bit=1的时候显示你所需要的信息。

楼主:
风先生你好:我是用指示灯做了,就是当PLC的位复位后它不能消隐,必须切换一次画面才能将它消隐,为什么?

楼主:
还有请问风先生,人们所说的跑马灯是什么?可以用它来坚决我以上的问题吗?我想在同一位置显示多条消息,比如5条,能实现吗?

网友A:
走马灯是在屏幕的上方或者下方显示的一行行动的字,就跟汽车站售票的那种流动字幕差不多意思。

你也可以用“信息显示器”这个部件来实现。利用PLC的某一个字的状态值来实现。比如D100=0的时候显示信息0,D100=1的时候显示信息1,等等...

楼主:
我想在同一位置显示多条消息,比如5条,能实现吗?走马灯在屏幕上具体该怎样做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