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在TN-C低压系统中,中性线和保护线合二为一,那么意思就是说此时的零线和地线是一根线
还有工作零,保护零各指什么?工作零是否就是零线,保护零就是地线?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

网友A:
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两种概念,但是也有相同之处. 至于你说的一条线混合使用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是你如果重复接地的话,那就不能这样做了.保护接零是指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线,保护接地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