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么偷电的

楼主(2008-03-24):
他是怎么偷电的
我的辖区内有一新建楼房,三楼的对门两家用电不正常,冬天的时候,空调不一天停电表也走不了多少,开箱检查发现,整栋楼的电表接线错误,火零接反也就是说 1 3两线互换,正常使用电表肯定准确计量,那他怎么偷得电?

 他们都是楼房,不可能使用一火一地的 方法,邻居互换零线也没有用,经试验,两家互换零线不行,谁家出零线谁家的电表转,
大家分析分析,哪里有漏洞!!!!

  这栋楼的电表箱是上锁的,接线错误可能是装表时疏忽大意,这两家可能是及时发现后利用这一点罢了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零火接反,火线已不过电流线圈,外加一地线做N,电表走才怪!!!!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压是没问题的!但1,3接反的话,电流没直接从市电接如楼层,不流经电表!个人见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D(2008-06-13):
水管不是地线吗?

网友E:
单相电表有跳线表和顺线表你是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