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各位兄弟:
一般WINCC5.0监控现场所有仪表和设备运行情况记录的数剧保存在工控机的哪个路径下面。能否直接在工控机中打开看看历史记录呀。或者直接清除掉。谢谢给予指点

网友A:
保存在項目目錄下的,文件名為   項目名.db

可以通過Wincc的趨勢來查詢。

可以直接刪除,但是刪除時需要退出Wincc激活狀態,同時需要複製Wincc安裝目錄下的wincc.db到i項目目錄下,更改Wincc.db為  項目名.db  就可以,否則不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