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常见变频器故障原因分析
一、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二、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三、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变频器、软起动器、PLC、电气自动化工程、节电工程;
恒压供水设备、中央空调节电设备、注塑机节电设备;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网友A:
最近遇到这样的现象,启动时间太短老是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