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请教各位这么一个问题,当变频器实现正转时运行的频率为5HZ,可否在瞬间切换成反转时,我需要运行频率为50HZ ,再切换为正转是又为5HZ,以些循环下去,5分钟1切,可否实现。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没必要,那样会对变频器造成不良的影响<使用寿命> 建议你改位伺服或者步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这么一个问题,当变频器实现正转时运行的频率为5HZ,可否在瞬间切换成反转时,我需要运行频率为50HZ ,再切换为正转是又为5HZ,以些循环下去,5分钟1切,可否实现。
可以。只要限制好加速和减速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