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刚才在找为什么出先PLC的连接错误的时候  把原来好的程序导进去试试  发现导完后显示下基本画面1后 一下子就黑屏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请问 各位大虾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不  真的心急如焚啊  希望能指点下  谢谢
PS:目前的情况是如果在程序导入前  把PLC地址设成0 系统还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PLC连接错误  如果在离线模式下把PLC地址设成2(应该是正确地址)  就回出现上述的黑屏现象

网友A:
GP系统区被占用。

LS0~LS19是系统区。

网友B:
楼上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也想学学

网友B:
是什么系统?还有ls0是什么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系统?还有ls0是什么地址

如图所示
如果你的系统起始区地址为VW0,那么从VW0~VW38这20个字则为PLC和GP的系统交换区。此时LS0和VW0对应,LS1和VW2对应,以此类推...

如果占用了这20个字,那么GP会出现黑屏,蜂鸣器报警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