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亮起20W的灯泡  10秒钟后熄灭  小轮转速最高不超过每秒400  用最简单的办法做 本人需要600套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设置时间,那就不需要显示什么的,几个发光二极管不得了,最多加个运行停止按钮输入。用一只霍尔窗感器检测转速,十多块钱,一只可控硅或小继电器控制电灯,总成本几十块钱吧

网友B:
是需要用单片机制作吗?可以联系我.QQ:46369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