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数据输入问题

楼主(2008-03-25):
用威纶的数据输入,为什么当用小数点上3位,下一位时输入数据时上不能只能是2位,小数点下面2位时,输入数据小数点上只能1位?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小选的输入数据的小数点位置对吧?

楼主:
图片这样的设置只能输入0.一下的数字

网友B:
你可以选择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