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Eview MT506L 在编程时有"厂家参数 密码进入" 怎么编?我用功能键中的选密码编写后,密码是在PLC程序里吗(如D0=123456,那么屏上的密码就是123456,还是直接在屏上编?请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都可以的

楼主:
我感觉威纶说明书说的比较肤浅,哪里有说的详细一点的。请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如果直接在屏上编,那么又该怎么编呢?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都可以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C(2008-04-28):
编屏上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