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5):
从事电工工作很多年对plc有些了解通过论坛想提高一下经验

网友A:
本人正在学习三菱PLC的,请发来看看
         tkangxing@163.com

网友B:
你如果只是想锻炼一下的话,那我给你个项目. 请记录:
该公司新进一台物流设备,<流水线>  在现有基础上加以下功能. 加装工位3个. 搬卸装置一台.
工位功能是  5个气缸  动作: 下压,夹紧. 冲压,磨合. 清洗,挑刺. 检测.完成. 要求 在SFC 程序中,不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需从头执行.  在清洗,挑刺环节中,如果出现清洗不全,或者是挑刺不够,需循环5次,再进行下一步骤. 保护措施需要有光栅保护,切能准确显示哪步骤出现问题.
搬卸装置功能为:   示教功能  自动控制  动作说明: 上升,取物<气缸机械手>下降,松开.下降.移栽.取物,上升,下降松开.返回.如此循环. 循环的要求是当有物体经过时,光电给出信号/ 或者是前工位<检测完成>之后进行循环./两者需互锁.
   需要有,IO 清单. 配置清单.  程序梯形图. 原理图!   完成之后,请联系 55255554

楼主(2008-04-28):
本人从事控制配电箱的加工和电路设计有需要者与我联系,我的电话13652063636

网友C:
大哥能帮忙解决下吗?做5层电梯的控制麻烦你帮我弄下程序梯形图. 指令表,原理图。可以增减I/O配置。
     整个电梯运作过程可以分为如下部分:门厅按钮被按下,轿厢开始做加速运动;轿厢到达限制速度,开始匀速运动;轿厢开始减速,准备平层;轿厢平层,并且触发开关门电机,开始开门;到达开门限位,准备进入关门;触发开关门电机,开始关门;到达关门限位,等待乘客进行轿厢操作或者门厅召唤。为了明确每个输入端传入数据的意义和每个输出线圈所控制的量,给出I/O资源配制表。

元件名                 作用
X000 编码器A相输出端,不可直接使用的输入端
X001 编码器B相输出端,不可直接使用的输入端
X002 关门限位开关,门关上时为逻辑1
X003 开门限位开关,门关上时为逻辑2
X025 电梯停止按钮
X050 上行平层限位开关(常闭)
X051 上行限速限位开关(常闭)
X052 下行平层限位开关(常闭)
X053 下行限速限位开关(常闭)
X054 上行平层接近开关
X055 上行减速接近开关
X056 下行减速接近开关
X057 下行平层接近开关
X060 一楼上行按钮
X061 二楼下行按钮
X062 二楼上行按钮
X063 三楼下行按钮
X064 三楼上行按钮
X065 四楼下行按钮
X066 四楼上行按钮
X067 五楼下行按钮
X070 厢内一楼按钮
X071 厢内二楼按钮
X072 厢内三楼按钮
X073 厢内四楼按钮
X074 厢内五楼按钮
X075 厢内开关按钮
X076 厢内关门按钮
X077 厢内报警按钮
Y030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1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2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3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4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5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6 电梯楼层指示灯(管脚)
Y037 电梯上行指示灯
Y040 电梯下行指示灯
X050 一楼上行指示灯
Y051 二楼下行指示灯
Y052 二楼上行指示灯
Y053 三楼下行指示灯
Y054 三楼上行指示灯
Y055 四楼下行指示灯
Y056 四楼上行指示灯
Y057 五楼下行指示灯
Y060 厢内一楼指示灯
Y061 厢内二楼指示灯
Y062 厢内三楼指示灯
Y063 厢内四楼指示灯
Y064 厢内五楼指示灯
Y065 开关门电动机开
Y066 开关门电动机关
Y067 厢内警报指示灯
Y070 拽引机正转
Y071 拽引机逆转
Y072 拽引机减速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没留联系方式了!!
QQ26769840
邮箱lin22587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