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请问大侠们!如何改变输入点的扫描周期!!望解答!(FX1N)

网友A:
用监视器刷新指令. <看门狗清零>

网友B:
可以指令扫描周期;

楼主:
请问是不是REFF  输入滤波器调整指令

楼主:
在请教下REFF指令是否只能改变X0-X7的滤波时间?它能否改变扩展输入模块的输入的滤波时间???望解答!!谢谢各位

网友A:
PLC 一般默认200 ms 扫描周期, 超过200ms 才会停机.此情况很少发生,我不知道你干吗要刷新? 子程序?

网友A:
你干吗要把滤波时间和扫描周期混为一谈呢? 你既然知道REFF 指令只能改变X0-X7的滤波时间,它怎么能改变扩展输入模块的滤波时间呢?  X0-X7 的地址会在一整台PLC的外部接线端子出现两次定义吗?不会的,也不可能的。. 多看下手册!

网友A:
请问大侠们!如何改变输入点的扫描周期!!望解答!(FX1N)

还有你所讲的滤波调整指令不能用在你所提问中的改型号PLC.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了!我刚开始混淆了扫描周期和滤波时间!我是要问在FX1N中不可以改变输入的滤波时间吗??他不可以利用特殊寄存器D8020改变吗???(我看手册上这条指令打※号不知道能不能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