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1、运输和安装

   继电器是一种精密机械,因此对滥用运输方式非常敏感,在制造过程中已采用了许多方法使继电器在运输过程中得到最好的保护,因此在进厂检验以及用户以后的使用安装中,不要破坏继电器的初始性能,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为防止引出端表面污染,不应直接接触引出端,否则,可能导致可焊性下降。 引出端的位置应与印刷板的孔位吻合,任何配合不当都可能造成继电器产生危险的应力,损害其性能和可靠性,请参照样本中的打孔图打孔。应注意监测存储温度,尽量避免继电器存储时间过长(建议不超过三个月)。 继电器应在洁净的环境中存储和安装。

2、涂焊剂

   非塑封继电器极易受焊剂的污染,建议使用抗焊剂式或塑封式继电器以防止焊剂气体从引出端和底座与外壳的间隙侵入,此类继电器适合用多泡涂焊剂或喷涂焊剂工艺。抗焊剂式继电器如采用预热烘干则可进一步防止焊剂侵入。

3、焊接工艺

   当使用涂焊剂或自动焊接时,应小心,不要破坏继电器性能,抗焊剂式继电器或塑封式继电器可适用于浸焊或波峰焊工艺,但最大焊接温度和时间应随所选继电器的不同加以控制。

4、清洗工艺

   应避免对非塑封继电器进行整体清洗,塑封式继电器的清洗应采用适当的清洗剂,建议使用氟里昂或酒精;应尽量避免使用超声波清洗,这是因为超声频率的谐波会使触点产生磨擦焊(冷焊)并可能使触点卡死。在清洗和干燥后,应立即进行通风处理,使继电器降至室温。

5、安装方向

   正确的安装方向对于实现继电器最佳性能非常重要。

• 耐冲击 理想的安装方向是使触点和可动部件(衔铁部分)以运动方向与振动或冲击方向垂直,特别是常开触点在线圈未激励时,其抗振动、冲击性能很大程度上受继电器安装方向的影响。
• 触点可靠性 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使其触点表面垂直,以防止污染和粉尘落入触点表面,而且不适宜在一个继电器上同时转换大负载和低电平负载,否则会互相影响。
• 相邻安装 当需要许多只继电器紧挨着安装在一起时,由于产生的热量叠加,可能会导致非正常高温,所以,安装时彼此间应有足够的间隙(一般为>5mm)以防止热量累积。无论如何,应确保继电器的环境温度不超过样本规定。
• 使用插座 当使用插座时,应保证插座安装牢固,继电器引脚与插座接触可靠,安装孔与插座配合良好并正确使用插座及继电器安装支架。
• 连接引线的选择。 如需要用引线连接继电器,应按照其负载大小,选取适当截面积的引线,下表为电流与应选取的引线的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