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小弟以前也是从事工控行业销售,主要做电气类产品,可现在面对传感器和气动产品,故有点找不到方向,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请问传感器和气动用于什么行业和什么设备上面。。。

网友A:
传感器和气动仪表用于工控,而气动元件有的是用于机械设备上的。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不过有点笼统,能不能具体点呢!

网友A:
QDZ气动单元组合仪表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自动化过程,特别适宜用在易燃、易爆的场合,还常通过转换单元与电动单元组合仪表联用。
气动单元组合仪表主要由变送单元、调节单元、显示单元、计算单元、定值单元、辅助单元、转换单元组成。

    气动元件主要用于机械设备、但有的也属于气动仪表的附件,产品有:执行元件、控制元件、气源处理器以及辅助元件、气动工具等。

楼主:
感谢前辈的精彩回复。
我现在主要做汽缸和电磁阀,像这些产品在那些机械上面比较常用呢?

网友A:
电磁阀在工控行业都有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