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接法,电流如何在三根相线中流动?不好理解,有点迷糊,请教各位高人,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注意Y接法是相电压.角接法是线电压

网友B:
三相交流电不能象单相交流那样来理解:相线相对零线形成回路。
三相交流电是在任意一时间里,三相互为120度差值,也就是任何时候任何一相对于其他两相都有电位存在,见“解析三相正弦交流电”。
所以三相角形电路本身就是一个闭合回路。

网友C:
顶楼的哥们不要把问题想的那么复杂
有些东西就想当然啊

网友D:
一进两出

两进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