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刚接触S7-22PLC提几个菜鸟问题如下:1。在梯形图中在输入指令的功能框后面有一条带箭头的横线和一条竖线表示指令结速回到右侧的母线吗,为什么时间指令后面没有该线呢?
2.从左侧母线开始输入位点如I0.0等点,一条程序最多可以输入多少个点呢,像三菱的就有限制一行不够在后面就要加KO在转到第二行?
3,给I/O点加注释为什么软件再加的注释下面会画波纹呢,而有的注释就没有显示波纹?

因为是自学没有老师教周围也没有人可以求助,所以请教各位老手,先谢谢了

楼主:
难过。难道你们不是从菜鸟到老鸟的吗,看来好人太少了。遗憾

网友A:
1.有箭头的可以继续写程序,做个比喻就象输出线圈一样,有输出了该到触电了;
2.梯形最多能写多少不知道,但可以拿v区导到下一行;
。。。
= v0.0
ld v0.0
。。。
3.注释没用过,你说的波纹可能是错误词汇下面打波浪线,象WORD里的错误词汇识别功能,可以不做理会。

网友B:
加波纹可能表示你的注释没有加进变量表,或说变量表里你没定义IO点

网友C:
晕啊,下个资料学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