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我现在有一台三相步进电机送电后总是抖动,转速不匀,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望高手解答。就是说有些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有没有缺想呀

网友B:
轴承坏了吧,打开看看吧

网友C:
如是新电机,看转子的动、静平衡怎么样(用V型铁转动,如每次转动都停在一个地方,说明静平衡不好);再看电机转动是否有异音,如有,可能是轴承的故障;用卡流表测三相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D:
有可能是制作工艺的缺点,先检查一下三相绕组是否对称,然后检查一下轴承。是否采用调速器调速啊,有些变频器调速由于不稳定,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E:
高手帮忙:为什么三相步进电机送电后总是抖动
我现在有一台三相步进电机送电后总是抖动,转速不匀,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望高手解答。就是说有些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1)测三相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
(2)如果三相电压平衡只是三相电流不平衡,一般是绕组的问题(如匝数有误,下线有误,三相进线之间不是120度的电角度等)

网友F:
把速度调慢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