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6):
我安装西门子编程电缆线驱动的时候出现以下提示: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
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安装后在软件的:SET PG/PC里面找不到USB端口的选项,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问题 ,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