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我看了手册,说计数器C235对X0进行计数,可我用仿真软件监控时,对X0强制通断,可C235没反应,不知道在实际的PLC中C235会不会对X0计数啊.还有程序中用到DHSCS SPD指令时,监控软件会显示"有未执行指令",不知道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啊,请教高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我想是仿真软件不支持这个功能,但实际用时是可以的

楼主:
能确定实际用时可以吗,我现在程序就用到了编码器,但还没买PLC,只能用仿真软件模拟,不知有没有哪位高手实际用过

网友A:
当然用过

网友B:
仿真不能完成模拟PLC
等你有硬件后再试这个功能吧

网友C:
呵呵;这个高速计数也只能在PLC上才能试;

网友D:
实际上用是没有问题的
我原来的公司就是用的C235和X0那点记数的
防真不行我就不知道了
新毕业不久,接触到一些PLC (S7 300,FX2N)
但是还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