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有一台LG  PLC ( K7M-DR4OU ),原来使用BI5-M18-AP6X的接近开关,用来计米。
原来是传感器有信号时,其输出点与COM之间为24V,无信号时,则为0V;
换成IAD-2102PA 后,静态检查,其状态也一样(原来是传感器有信号时,其输出点与COM之间为24V,无信号时,则为0V)。
整机开机时,计米正常,但PLC常无故停机。
因手上无两种接近开关资料,请问各位:两种接近开关均是PNP常开型吗?

网友A:
如果计数正常说明接近开关应该没问题,至于无故停机我想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