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WINCC6.0给装好,希望大家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特将安装步骤整理了下,供大家参考:

安装步骤如下:
1、将XP系统升级到SP2版本;
2、安装与WinCC版本对应的SQLServer2000 For WinCC。注意要WinCC 6.0专用的SQL Server2000;与WinCC V6.0 SP3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与WinCC V6.0 SP3a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a,版本必须对应!!在中文版XP上,最好安装WinCC V6.0 SP3a,否则可能出错。
3、安装WindowsXP系统补丁KB319740.exe。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
4、添加消息队列服务。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添加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服务(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5、重启操作系统;
6、安装WinCC V6.0;
7、安装授权;

注意:XP系统最好使用完全安装的那种,而非Ghost系统,否则有可能导致不能安装WinCC;

顺便提供几个下载地址:

WinCC V6.0 SP3a
ftp://ftp.e10000.cn/西门子/HMI/WINCC/V6/软件/WinCC_V6SP3_A3.iso

SQLServer2000SP3a:
ftp://ftp.e10000.cn/西门子/PCS7/PCS7%20V6.1%20SP1/SQLSERVER2000SP3a_KMLYC.rar
穷人最缺少的是野心,野心决不是成就,但没有野心,肯定不会有成就。

网友A:
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是正版的wincc的话,安装应该很容易,只要按照提示就行了。我装过网上下载的wincc,有麻烦,而且很难找到问题在哪里。但是我在西门子网站索要演示盘没有成功。
另外我补充下楼主,安装完sql2000也要重起机器。

网友B(2008-05-25):
为什么装完wincc后系统重新启动时,总是过不了登录界面.点击"确认"老是注销.

网友A:
楼上的说法和中毒的症状一样。

网友C(2008-07-05):
给的两个地址下不了,要登录密码

网友D:
回复3楼
3楼遇到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是在装wincc前先把防火墙关掉.然后再依次安装.
全安装好之后再打开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