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导致变频器驱动电机的速度不稳有那些因素。。

网友A:
我的一点看法
导致此类问题,大致原因有:
1 速度控制器的参数整定没有做好,建议重新做阶跃相应。
2 在低速时,如果速度振荡严重,要考虑机械补偿,调节低通滤波时间常数。
3 带码盘的电机,检查码盘反馈的信号是否稳定,在反馈贿赂调整滤波时间。判断这个问题时,先用开环观察,再用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