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请问热水循环泵两开一备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软启?变频?

楼主:
泵是直接启动的,正常运行时需2台泵同时运行,当其中一台泵出现故障时第三台泵自动投入运行,不知有没有经典的控制回路图?先谢谢啦!

网友B:
可能有点麻烦哦,用PLC可以实现吧。你们那里没人值班吗?

网友C(2008-05-21):
不是太难,两个压力开关一个js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建议用西门子logo
用智能继电器太简单了

网友E:
简单啦,每个泵加个中间继电器,用其运行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它,再将这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到另两台泵的启动按钮上,(串一个它自己的运行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E:
还需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回路中加一个手动开关,三台泵需全停时必须先关掉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