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CPM2B-60CDR-D-CH可以和电脑连接吗?还是一定要用手编器?如果能用电脑连接,普通的COM口连接线能用得上吗?CX-Programmer 7.1软件能联机吗?希望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你看一下CPM2B有无RS232口,有就可以有一根通讯电缆联PC,没有加一个CPM1-CIF01,通讯电缆要OMRON能用的(定制)

网友B:
需要一个CPM2C-CIF01的适配器;
有了这个适配器可以直接用电脑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