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A,输出线故障引起的放大器烧坏问题如何解决?
我单位的三菱伺服放大器,三相输出线接伺服电机,因为是移动工具,经常造成三相线断线,短路,及接地故障,而每次这样的故障都是致命的,一下子就把放大器给烧坏了.请各位高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成功请吃饭了.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放的线,是坦克链吗

网友B:
这么重要的地方肯定要走拖链,而且一定要用质量好的线缆啊!

楼主:
两台机子,一台坦克链,一台是金属全包型的的拖道.我想侍服放大器有没有能够抗御断线的保护措施?变频器可不像它这么爱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