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做实验用,性价比高些,谢谢

网友A:
请问测温范围是多少呢?如果是普通环境温度的话可以用我们LTM8872或LTM8871 ,这两种是直接数字信号传输,而且可以在一条总线上安装多个温度传感器,使用非常方便。如果还要加测湿度的话,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温湿度一体的传感器LTM8901系列。详情可以登陆我们公司网站了解: www.ltm8000.cn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www.xahr.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