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7):
最近我遇到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分析哈,看有朋友遇到过没有。我在变频器拖动的成组同步电机系统中,在变频器的控制添加了由UPS提供的24V直流电源,还有在低压控制系统中的抽屉柜中的控制电路中改成了由UPS提供的220V交流电来防止由于电网中的短时晃电造成的系统停止工作,但改造后却不断发生系统自停而UPS系统和变频器都无报警的情况,一直未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哈!请回复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异步电机自停现象
我现在用ACS800多传系统,一组里有三个传动点,不明原因停车,观察停车曲线是按照正常操作停的,变频器没有报警,上位机PPA显示事件为FollNotReady,即三个里有一个没有准备信号。目前,怀疑有个传动点的数字输入信号不稳定,变频器又没有记录改输入点的状态,没有相应报警信息。
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带来帮助,我们也在查问题,由于现在正常生产,不能检查。要等停机了检查。

楼主:
谢谢回复!大家都来关注哈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