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一个单片机做的公告牌,有其中一个百位的参数不能存储,但其值可以修改,但存储之后又是原来的值!本人对单片机了解甚少,不太懂如何入手!还望达人指点指点,衷心表示感谢!

网友A:
说的比较笼统,你的存储介质是什么,EEPROM/flash/。。。,内部外部,如果你用内部sram是不能存储的,掉电数据丢失的会!

网友B:
如果只一位,应该是程序问题,上面兄台也说了,也要看是什么存储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