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如题,不知道是软件落后了,还是我漏装了什么东西?还是我设置的不对?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掌握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掌握方法吧
麻烦您给说说!!!

网友A:
先要在软件PLC参数中设置注释容量的块
然后在下载时选择注释一起下载

网友B:
下载到PLC时没有选注释一项;

网友C:
四楼的先生,我拿FX2n的试过,结果连程序都传不上去。最后还是把块容量改回来了,但是注释就没办法了。

网友A:
注释是要占用存储容量的
你的注释加程序有没有超过范围呢

网友D:
哈,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但PLC程序传不进去,而且PLC类型都无法改变.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把GPPW格式的文件写成WIN3.31格式的文件,然后再又读回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应该没有,因为我的程序才一百多步,就是加上注释也不大。

网友E(2010-10-13):
跟楼主一样,我也按大侠的思路在PLC参数里面设置了注释块容量,结果写程序只要勾选上注释就出错,只能乖乖的光勾选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