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变频器

楼主(2008-03-28):
用ABB  200kW 的变频器驱动7.5kW的 电机作变频器实验,电机只是抖动,不旋转,是不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法带动小电机啊。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一点看法
变频器带电机时,变频器容量不应大于电机容量的6倍。
你为什么不用个小的变频器做试验呢?

楼主:
学习了,谢谢。
因为做的是产品出厂实验,测试变频柜系统是否好用。条件所限,只有这台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BB  200kW 的变频器驱动7.5kW的 电机作变频器实验,电机只是抖动,不旋转,是不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法带动小电机啊。请教高手指点。

好象没这个说法吧?我测试用的电机是1.1KW的,返修的变频器45KW的带动也没这个问题存在。电机抖而不转这个现象,有可能是输出缺相。

网友C: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abb一般是DTC模式电机容量不能小于变频器的1/6,你可以改为标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