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情况是这样的:
  前两天坏了两台台达S1系列的变频器,无显示!修了几天,两台电源都修好了(面板有显示了),其中一台带电机运行正常。另一台无输出,面板参数可调。于是把第一台的控制板换过来,也没输出!再把电源板换过来,还是没输出!当把两个板换回去原来那台好机时,好机出现了问题,输出缺相,电机抖动厉害!换了一样IGBT板上去也不能改观。

  昨晚上查看控制板,只拆了一下其中的一个三极管。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外接电位器到+10 AVI 和GND 调节频率不稳定,一下就调到50HZ,再过一点点又0赫兹。一会又40HZ很不稳定。电位器是好的,跟电路没几个电阻就到光藕进了CPU去了。光藕没问题!
运行严重缺相,输出端接星形三个灯有时只有一个亮,有时两个亮,昨晚都还有三个亮,虽然不平行!

  细节部分,大约对换了三个板,说不清是不是后一变频器是不电源还有问题,第一个好的变频器主板给搞坏了。触发板好像没问题,我对换触发板,还是缺相。

 要是没什么进度,下一步打算把机子初始化掉!

搞了好几天了,都快虚脱了,嗯!疑云一团一团。累!

还望各位指点指点,衷心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