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我在松下伺服自动增溢调整时,轴会高速自动旋转,且有吱吱的响声,不过还好,我那个轴只是控制部件的旋转,没有大的问题出现,如果是控制部件的移动,那会很危险,会超出行程,虽有了限位保护,但也很危险,请问我如果要自动调整要怎样调呢?请教松下伺服自动增溢调整!高手请进!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系列产品。由于机械刚性太低,你这样调整不行的。你可以手动调整。一般你只要把14号参数调整一下能很大程度的改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