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8):
我有一个伺服连接一个传动丝杠,请问怎么计算我发了1000个脉冲,转变为多少距离?

网友A:
1000个脉冲对应电机转多少周呢
丝杠导程是多少呢
他们之间关系很明了的啊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A:
1000个脉冲使你的电机转了多少圈
电机一圈丝杆走多少
这两个相乘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的什么伺服,电子齿轮比怎么设置的?

楼主:
用的是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