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9):
求PLC硬件高手帮忙,小弟有一题目是做一个基于PLC的网络控制系统,<具体是用一个S7-300控制5个S7-200>想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S7-315 2DP  一台
如果使用不带DP口的,那么需使用CP342-5来扩展DP口。

S7-200+EM277  5套,将这些设备使用总线连接器+线缆联接。

两端需要将终端电阻置于On位置。

在Step7 中硬件组态中添加S7-315以及EM277,设置通讯偏移量,然后就可以通讯,在S7-200端无需编程,只需要将需通讯数据移入通讯区中。

详情请参照《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