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9):
我现在有根过辊,尺寸¢160X1000mm,自重大约为25千克,两头装有球面轴承,我想用单相调速电机单独驱动,电子调速器调速,不知动力够不够。不过本人总觉得欠缺点,想采用250W及以上的电机,不知有没有相关的电子调速器(单相变频器不考虑)?

网友A:
有专门的单相调速器,比如吊扇调速就是

网友B:
呵呵!250W的电子调速器市场上是没有做的,最大做到200W。不过你可以去弄个调速功率模块,加个可控硅就得了。也可以用电风扇那样调压调速。

楼主:
是呀,我听人说有250W电子调速器,所以想应该有相配的调速电机

网友B:
是么!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是做这方面销售的,据我所知市场上是没有这么大的,不过也有例外的吗! 如果你还是没有找到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想别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