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9):
第一次用AB的PLC,CPU是1769-L32E,编程软件Rslogix5000,客户给我们的协议中对数据的存储位置进行了说明,下面就是说明原文

N200和N201用来存放PMC的接口数据。

N200用来存放Machine Faults和Warning Fault的数据。目前设计的PMC接口为每个Cell保留了最多16个Station,SGM建议每个机运线使用1个Station;每个Station在数据交换区占用固定长度为208个Word的内存。N200的长度为3+208*n个WORD,其中n为Station个数。

然后客户要求把数据放到 N200:0、N200:1....等

我想问下,AB的数据存储地址是怎么定义的,N200是个什么东东,我看手册说AB是用标签定义,是不是跟在VC++里面定义数据是一样的,恳请各位大虾帮助,谢谢

网友A:
也想问问。

网友B:
这么长时间?
以前的ab plc是用n等多少来放数据的.这是实际的存储区名,但对应实际的存储硬件也是不同的.这种方式目前在其它的PLC里一直还是这样延用的.比如I,Q,MW什么之类的.
现在的用标签(位号)了.简单说就是变量或常量,或者变量名.和c里变量差不多.这样用户(编程)就不要关心存储区了,比原来高级了.这大概是AB在PAC的先行吧.
目前,还没有考虑过新旧怎么对应.问问AB的技术人员吧.
客户有时出于数据接口(通讯到其它设备或者软件)的考虑会定义数据存放格式.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向用户解释并提供新的数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