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9):
我是做风力发电机监控系统的。现在做了一个如下系统:用两个山东力创公司的EDA9033电量采集模块模拟采集风力发电机电量信号,然后这两个智能模块挂在RS-485总线上(普通双绞线),一台PC机通过一个RS485/RS232转换模块也挂在这条485总线上。这台PC机和采集模块做风力发电机的单机监控。因为有许多风力发电机,需要把每台风力发电机里的PC机联网,就是用以太网联网,并设置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现在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这个系统中,那个才算是现场总线。是不是指那个RS485总线?我的单机监控计算机是不是就算是上位机?那么我的现场级过程控制机在哪里?还有,我的监控软件是组态王,支持的是MODBUS,我使用不同的现场总线会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现场总线就是那个485。计算机就是上位机也是过程控制机(虽然你只是采集、没用控制)。在一条485总线上只能使用一个协议,只要485上的节点都用一个协议就行,但MODBUS-RTU是非常好的一种协议,没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