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中数据传送模块的问题请教,望赐教

楼主(2008-03-29):
小弟刚涉足plc编程,问题比较多,还望前辈高人赐教:今天用到一个数据传送模块,但是总报错(如图),当输入为16#0A和16#0A0A时没有错误,但为16#0A0A0A0A时报错,百思不得其解,望过往高人说明
谢谢。

网友A:
引用中国工控网“yuanle"的回答:
因为您采用MOV_W,字传送指令,因此只能传送16位数据,而您16#0A和16#0A0A分别为8位与16位,并没有出现语法错误,而16#0A0A0A0A是32位数据,通过16位指令传送当然会报错,请使用Mov_DW指令来传送。

楼主:
谢谢楼上的cvlsam,我思路错了,谢谢